[cadence] cadence铺铜

楼主(2015-06-26):
cadence中如何设置铺铜的厚度呢!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和pcb厂家要求的,并不是你设置的

楼主:
如果用shape铺一条走线,那么这条用铜铺的走线的厚度也是只要跟PCB厂商要求就可以了吗?图为我用铜铺的走线

网友B:
跟厂商说明,一般厚度是1/3 OZ,1/2 oz, 1 oz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