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BULK OUT transfer failed with Error Code:997

楼主(2015-06-26):
用68013的slavefifo模式与FPGA通信。调试的前几天是没问题的。但是之后PC发送数据时USB control center总是显示:BULK OUT transfer failed with Error Code:997。哪位大神知道么。感激不尽。困扰好久了。

网友A:
可能是68013的buffer已经满了,所以PC才发不出数据,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

楼主:
可是68013每次烧写固件不是都会清空buff么?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68013的buffer已经满了,所以PC才发不出数据,这个问题我刚刚解决。

有时候连续发送完4次(每次都是20bit),第5次就不行了,按理说不是bufffer问题。。唉。。好苦恼。。

网友B(2016-06-03):
引用 楼主:
有时候连续发送完4次(每次都是20bit),第5次就不行了,按理说不是bufffer问题。。唉。。好苦恼。。 ...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2016-11-0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过是CYUSB3014出现的,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D(2018-06-15):
pc端需要调用flush操作,清空缓存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