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请问如何HDMI和LCD同时输出一个画面!急。求大神回答

楼主(2015-06-26):
修改uboot启动参数
1.用下面的命令可以实现fb0在触摸屏上显示。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ip=dhcp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2.用下面命令可以实现fb0通过HDMI接口在电视机上显示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ip=none'

3.我想用以下命令实现双屏显示,但是只有HDMI的显示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1:dev=ldb,
LDB-XGA,if=RGB666
video=mxcfb0: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ip=none'
我把3中video都改成mxcfb0也不行,反正只能播一个上面。

请问能用什么方式,可以实现fb0同时在hdmi和lcd上输出。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版主大人快快来瞧瞧啊。

楼主:
应该是hdmi和ldb的同时输出一个画面

网友A:
关注一下。。。
我自己没弄过

网友B:
期待版主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首先确认你所使用的芯片有几个IPU单元,iMX6系列有的芯片内部有两个IPU,有的有1个IPU,但不管是一个IPU还是两个IPU的芯片,每个IPU都对应有连个两个数据源D10、D11,在两个数据源上是可以实现同现和异显功能,建议再看一下驱动,我是做硬件的,具体的驱动实现不是很了解,只能提到这么多了

网友D:
这些问题解决起来还真是够麻烦的啊

网友E:
关注一下...期待大侠出现

楼主:
后来邮件问了飞思卡尔的FAE,给我的答复是:

      如果是Android系统,Android有完整的frameware架构,默认支持LVDS和HDMI双屏显示。

      如果是Linux系统,BSP附带的文件系统比较简单,客户需要自己来做双屏显示部分。

我现在用的是linux系统,看来很麻烦啊。

网友F:
这个设置起来不知道麻烦不麻烦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是的,Android系统的话默认支持LVDS和HDMI双屏显示。Linux系统,BSP附带的文件系统比较简单,客户需要自己来做双屏显示部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来邮件问了飞思卡尔的FAE,给我的答复是:

      如果是Android系统,Android有完整的frameware架构,默 ...

是的,Android系统的话默认支持LVDS和HDMI双屏显示。Linux系统,BSP附带的文件系统比较简单,客户需要自己来做双屏显示部分。

网友G:
楼主你好,你帖中只有一个屏显示,这里点亮另外一个屏:
enable second display, run :
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在第二个显示屏上播放视频:
gst_lauch playbin2 uri=file:///akiyo.mp4 video-sink=
希望以上回复对你有帮助。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呢?

用的是3.0.5.35的linux版本

网友H:
关注一下......在uboot下设置参数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一下......在uboot下设置参数就可以了吧......

安卓的uboot设置下参数就行。linux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你帖中只有一个屏显示,这里点亮另外一个屏:
enable second display, run :
echo 0 > /sys/clas ...

大神你好。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akiyo.mp4 video-sink="mfw_v4lsink device="/dev/video16""
这个可以播放一个指定的mp4.
但是我想播放一个设备的比如/dev/fb1,怎么弄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akiyo.mp4 video-sink="mfw_v4lsink device="/dev/video16" ...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
但是我想播放一个设备的比如/dev/fb1
是什么意思呢?能否解释一下,不是很明白你的目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安卓的uboot设置下参数就行。linux的不行。

哦,我还没有用到那块,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
但是我想播放一个设备的比如/dev/fb1
是什么意思呢?能否解释一下,不是很明白你的 ...

你好版主,就是比如说hdmi播放摄像头采集的东西,我想触摸屏同时播放同样的东西。怎么设置,这里不是播放一个文件。

楼主:
经过这几天的研究,在linux3.0.35系统下。可以实现双屏非同步运行。
设置u-boot参数:
setenv bootargs_mmc 'setenv bootargs ${bootargs} root=/dev/mmcblk1p1 rootwait rw
video=mxcfb0:dev=ldb,LDB-XGA,if=RGB666 ldb=sin1
video=mxcfb1:dev=hdmi,1920x1080M@60,if=RGB24'
saveenv
系统起来,启动过程中LVDS上有企鹅显示,而HDMI屏上没有内容显示,此时,启动
HDMI屏,使用命令:echo 0 > /sys/class/graphics/fb2/blank
这时HDMI屏幕也有 4只企鹅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home/xx.mp4 video-sink="mfw_v4lsink device="/dev/video16""
gst-launch playbin2 uri=file:/home/xx.mp4 video-sink="mfw_v4lsink device="/dev/video18""
video16是触摸屏;video18是HDMI接口屏幕。
靠两个命令实现两个屏幕的播放。播放的文件不同,就可以播放不同的内容。

但是不能触摸屏播放一个内容,hdmi同步显示这个内容。

用ubuntu的文件系统可以实现双屏同步显示。官网上能下载,oneiric.tgz 叫这个名字
由于用户需求改了,就不做这个东东了。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966084-1-1.html

我之前发过帖子 ,倒是可以实现双屏显示  ,可惜两个之中自有一个颜色是对的,还没解决  。

网友I:
引用 楼主:
后来邮件问了飞思卡尔的FAE,给我的答复是:

      如果是Android系统,Android有完整的frameware架构,默 ...

这么巧 ,我跑得也是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bbs.21ic.com/icview-966084-1-1.html

我之前发过帖子 ,倒是可以实现双屏显示  ,可惜两个之中自 ...

幸会幸会,你用的ubuntu系统吗?

网友G:
非常感谢你关于i.mx 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讨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