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新人求教:仿真器TDS510与目标板dsp6713连接问题

楼主(2015-06-26):
如图,[jpeg]C:\Documents and Settings\lf\桌面\tu1[/jpeg]昨天还可以连接成功,下载程序,今天连接不上了;
重装了电脑系统和CCS3.3还是不行,总是这个问题,求高手解答。图传到下面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lf\桌面\tu1

网友A:
从错误看  好像是目标芯片的版本码有问题
CPU有没有选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错误看  好像是目标芯片的版本码有问题
CPU有没有选对啊

选对了,刚开始连上过,然后过了两天要下载程序的时候,连接不上自己画的板子,买的板子也连接不上。后来电脑重装了系统和CCS,买的板子现在能连接上,自己画的连接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对了,刚开始连上过,然后过了两天要下载程序的时候,连接不上自己画的板子,买的板子也连接不上。后来 ...

仿真器稳定性不太好吧      重点检查你设计的板子
主要是从复位   和供电上找吧
看看clkout有没有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器稳定性不太好吧      重点检查你设计的板子
主要是从复位   和供电上找吧
看看clkout有没有信号 ...

clkout信号正常,TDI、TDO两个管脚的电压是错误的,现在正在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