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齐纳击穿运行状态也有CD电容?

楼主(2015-06-26):
为啥呢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有限值的电路中两点,必有电容
除非两点的面积无限小或距离无穷远
而与两点之间除该电容之外的其它电路无关
即便是两点“短路”,也不过是等效成“一电容并联一短路线”而已
只不过,由于短路线的存在,该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等于零了

网友C:
和反偏结一样是势垒电容,于是也反比于V^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