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6.3下FET430UIF仿真器 驱动 win8.1下如何安装或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26):
请问谁在win8.1下用过IAR FOR MSP430 V6.3版本,其驱动该如何安装,或者如何解决?我找了下驱动目录,最多到win7 64位,另外我之前装过IAR FOR MSP430 V5.3版本,有时撞大运在V6.3版本下居然还可以下载,但还没摸到规律,请教谁解决了?

网友A:
没在win8.1下用过IAR FOR MSP430 V6.3
建议用ccs吧

网友B:
这个安装的时候注意电脑的操作系统的。

网友C:
win8.1下,会不会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