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跪求一款无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5-06-26):
各位大侠,我需要一款直流无刷电机,电机参数如下:
供电:首选310V,可选48V/36V;
功率:大于175W,200W左右;
转速:2000转左右(如果需要可加减速机)
形状:圆柱形;
直径:理想的是40-50mm;
用途:水下机器人推进器;
这个电机国外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我咨询了国内很多电机厂家都说做不到,请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些电机或电机厂家,万分感谢!

网友A:
http://www.xytzdj.cn/product/146.html

国内的起码得Φ6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xytzdj.cn/product/146.html

国内的起码得Φ60以上.

谢谢回答,的确,我咨询了N多厂家,最小的只能做到60mm,我不懂电机制作,不清楚难在哪,国外倒是有可以做到的

网友B:
国外有卖的,前几天还看过选型的册子,一定要无刷直流电机吗?   伺服电机应该可可以啊,虽然理论上直流无刷+驱动器的功种比要比交流伺服高,但毕竟后者的供应商比较多符合你要求的产品也好选择,300v直流母线供电……    国内的电机一般是中惯量的,扭矩大一些。  有一些电机是细长的   惯量低,扭矩小,属于高转速的。

网友(2022-04-19):
可以做的  外转的 线圈灌密封胶 达到防水功能 功率560W的 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