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2864汉字显示

楼主(2015-06-26):
12864的LCD(ST7920)每一行可显示16个字符,假设这16个字符依次处于位置0123456789ABCDEF

请问,汉字可以在12这类非对齐的位置显示吗?

网友:
可以的,需要字库,实际上以点阵图显示的

楼主:
它自身是自带字库的,你的意思是指不用这个字库,改手动取模,从而点阵显示吗?

网友A:
画图模式下可以的

网友B:
没问题的

网友C:
图形模式就不需要说了,字库模式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须从对齐地址的位置开始,空白位置需要空格填充

网友D:
是可以的 ,我用过,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形模式就不需要说了,字库模式也是可以的,前提是必须从对齐地址的位置开始,空白位置需要空格填充 ...

假设如下函数可以将字符显示至x行y列:x可取值范围[0, 3], y可取值范围[0,8]
DisplayStr(uint8_t *buff, uit8_t x, uint8_t y)

你的意思是让我将 DisplayStr("请读卡", 2, 2) 在“请读卡”之前加一个空格,写成DisplayStr(" 请读卡", 2, 2)吗?

我尝试过,这样不行,结果是这三个字都不能正常显示了,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可以的 ,我用过,试过

请问你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请求指点,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假设如下函数可以将字符显示至x行y列:x可取值范围[0, 3], y可取值范围[0,8]
DisplayStr(uint8_t *buff,  ...

DisplayStr("请读卡", 2, 2)效果:

DisplayStr(" 请读卡", 2, 2)效果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DisplayStr("请读卡", 2, 2)效果:

模式设置的不对,这种是字符显示模式

网友E:
空格要空2个,不然肯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空格要空2个,不然肯定出错

空2个空格,那就跟不空效果差不多了,这三个汉字照样不是居中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式设置的不对,这种是字符显示模式

要设置为图形模式?不使用LCD的字库,自己手动对汉字取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模式设置的不对,这种是字符显示模式

半角字符可以输入,但是必须地址对齐,你可以"请读卡 1"却不能" 请读卡 ",汉字不能拆两半

楼主:
看来只能用图形模式解决这问题了

网友F:
模式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角字符可以输入,但是必须地址对齐,你可以"请读卡 1"却不能" 请读卡 ",汉字不能拆两半 ...

确实是这样的,多谢!

楼主(2015-07-28):
绘图模式下即可解决此问题,详见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