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此电路原理

楼主:
如图,输入IN是光电倍增管的负脉冲信号,这个电路初步分析是一个射级跟随器,想请问CG3 RG5是什么作用?RG4又是做什么的呢?后面的UG1B有没有电压放大的作用呢?难道CG4只是交流通路吗?小弟新手,求各位帮忙解释下,十分感谢

网友A(2015-06-27):
CG3和RG5不知道有什么用。这两个元件在频率较高时会产生正反馈,形成“自举”。
RG6和CG4会在频率较高时减小第二级的反馈量,第二级不再是跟随器,其电压放大倍数大于1,频率足够高时可能达到接近20倍。

网友B(点评):
兄弟,看我正解,很准的哦!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小复杂,不过还是难不住我……
1、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是电流脉冲;
2、UG1B有交流放大作用,由于前端RG3、RG2分压后有3.3V直流量,经过UG1跟随,UG1B同相端和反相端都有这个3.3V只流量,即电容CG4两端有3.3V压差(这个压差很有用哦……);
3、从图中分析来看,你的系统中,电流是从这个电路流向光电倍增管,即电子从光电倍增管移动到VCC+5。假设仪器中某一瞬间光强对应电流为500nA,RG4两端电压就下降500nA*100K=50mV。UG1是跟随器,单RG5和CG3的RC缓冲电路会对信号进行简单的低通滤波。50mV的电压脉冲经过UG1B进行20倍放大变成1V。最终UG1B的输出效果用示波器看会得到——3.3V的电平上会出现负脉冲的信号!
哎,我就是喜欢搞模拟,上班都忍不住上论坛帮你分析……不行,老大下周一要说我没做事了,哎,鸟事不想做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小复杂,不过还是难不住我……
1、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是电流脉冲;
2、UG1B有交流放大作用,由 ...

“UG1是跟随器,单RG5和CG3的RC缓冲电路会对信号进行简单的低通滤波”。

说说怎么个“低通滤波”吧。

网友C:
去掉正反馈,放大器带宽更大,稳定性更好。楼主电路改成下图:

网友B(点评):
最重要的问题是,人家的电路是抄的,为什么别人成熟的电路要这样设计?那都是有原理、有实际调试过程论证过的。随便改,小心把人带沟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掉正反馈,放大器带宽更大,稳定性更好。楼主电路改成下图:

带宽不需要那么大的!反倒是要加上RG5和CG3的RC滤波电路,对高频毛刺进行滤除。因为你没做过光电倍增管的信号检测……
为什么RG5和CG3是正反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G1是跟随器,单RG5和CG3的RC缓冲电路会对信号进行简单的低通滤波”。

说说怎么个“低通滤波”吧。 ...

1,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2、RG5是200Ω,当RG5和CG3的串联支路有电流流过时,RG5两端电压也非常小,因此RC两端电压变化受充电电容CG3的牵制。3、当RG4两端电压变化50mV(假设)时,RC两端也要变化50mVUG1反相端才跟随过来,但是C两端是要有充电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缓冲过程!高频毛刺肯定就被这个缓冲过程滤除了。要知道0.1uF电容在信号电路中滤波,这个值可不算小,当然RC之所不是C,还要看R。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2、RG5是200Ω,当RG5和CG3的串联支路有电流流过时,RG5两端电压也非常小,因 ...

总觉得还是浅了些。
你已经注意到UG1是跟随器,即UG1输出总是跟随同相输入端变化。而RG5与CG3串联的阻抗在频率够高时是比较小的,远小于RG3//RG2。因此RG4左端电位也跟随运放同相输入端变化。结果是:RG4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等效于一支非常大的电阻。换言之,该运放电路从IN端看进去的阻抗远大于RG4。
二楼我已经说过,这是“自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总觉得还是浅了些。
你已经注意到UG1是跟随器,即UG1输出总是跟随同相输入端变化。而RG5与CG3串联的阻抗 ...

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有点小复杂,不过还是难不住我……
1、光电倍增管输出信号是电流脉冲;
2、UG1B有交流放大作用,由 ...

年轻人要学会低调,你这低通在哪学的,前面低通后面再高频放大不矛盾啊,rg5cg3主要起波形整形作用,使输出产生比较陡峭的上冲下降沿波形,cg4使电路只放大工作频率以上的信号

网友B(点评):
呵呵~这个东西确实比较难,有些人理解不了也正常。年轻人不是自己傲气,是相信自己掌握的知识理论!

网友B(点评):
使哪里的输出比较陡峭?运放输出端电压可能直接被RC电路干扰(从而陡峭)?RC电路的低通针对频率比被测高频信号还要高的噪声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