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启动模式电路分析有疑问!!!

楼主(2015-06-27):
大侠帮我看下改电路中的C28的作用!!谢谢!

网友A:
C28是滤波用!
D3的3脚相当于电源的正极,无论电路怎么运行,D5的3脚和D3的3脚之间都会因为C28的存在而不会有电压突变,因此Q4发射结电压才不会突变,最终TP35处也会得到一个比较平稳的信号。
这个电路是干嘛用的,貌似输入输出信号有点多,搞得很复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