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下载调试老是出问题

楼主(2015-06-27):
Tue May 01 14:38:43 2012: Failed to initialize communcation with hardware: SWIM error [30200]: ST-Link connection error
Tue May 01 14:38:43 2012: Failed to load debugee: D:\cortex\stm8l\STM8L-Discovery_dev\Project\mySTM8Ltest\EWSTM8\Debug\Exe\project.out
刚买的st-link第一次能下载,后面就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下高手这个这么办?

网友A:
你看看设备管理器,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设备管理器,是不是驱动没有安装。。

安装了,刚开始还能下载,后面不知道怎么了,就一直下不了

网友B:
清理一下系统,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C:
这是没有找到设备的原因啊,是不是端口被占用了。

网友D:
遇到问题肯定会的,一定好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清理一下系统,卸载了,重新安装试试。

嗯,好的。试试吧,要不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没有找到设备的原因啊,是不是端口被占用了。

可是电脑没有插什么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问题肯定会的,一定好好学习下

嗯,不过希望高手能指导下

网友C:
那就清理重新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清理重新下载

谢谢,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不小心将电源短路了,后面就一直下不了。唯一办法就是再重新短路一次就好了。

网友E:
哈哈,原因是短路了,不就应该把短路打开吗?你怎么还重新短路一次,表达错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电脑没有插什么设备

设备都没有插???被虚拟的占用了?你清理一下,重启系统看看。

网友C:
晕,看了后面的楼层,是楼主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了,刚开始还能下载,后面不知道怎么了,就一直下不了

现在弄好了没,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垃圾造成的。

网友F: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导致驱动安装不成功

网友B:
现在搞定了吗?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软件,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H:
和硬件的通信初始化失败,ST-Link连接失败

网友I:
因为我不小心将电源短路了

这也太不小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软件,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用的IAR开发的,不过还是不稳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定了吗?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搞定了,不过不稳定,一会可以下,一会又不行,这不知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导致驱动安装不成功

应该不是,就是下载不稳定,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看了后面的楼层,是楼主短路了。

可是以前用的芯片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都没有插???被虚拟的占用了?你清理一下,重启系统看看。

试过了,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因是短路了,不就应该把短路打开吗?你怎么还重新短路一次,表达错误吧。 ...

反正我也是醉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感觉芯片看心情。心情好就能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开发软件,也有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IAR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搞定了吗?下载个最新的试试。

现在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弄好了没,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垃圾造成的。

弄好了,不过原因还不知道

网友C:
有时候就是莫名其妙的又好了

网友F:
下载的时候option选择都对了吗

网友B:
喜欢哪个用哪个,搞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