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单片机

楼主(2015-06-27):
请问STC单片机的EMC设计怎样,上电内部复位特性如何,对电源有什么要求,我们用的是STC15W4K48S4单片机,发现开始运行正常,一个月后突然不能运行写入的软件了

网友A(2015-07-30):
深圳笙泉代理,可替换stc,需要的联系 QQ 709465485

网友B(2015-09-05):
先检查硬件电路把。首先判断是不是周边电路问题,还是单片机本身原因。一般,外部周围电路设计合理,单片机很少会坏的。如果单片机程序没有的话,本身没坏,一般是外部供电电压不稳引起的。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估计楼主是用的是隔离效果很差的劣质开关电源将单片机程序冲掉了,单片机本身应该没坏,不是芯片本身问题打电话到南通估计他们也帮不了你,建议参考《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里面对硬件与软件的介绍都是针针见血,可快速提高你的工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