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问个电路噪声计算问题

楼主(2015-06-27):
请给出计算过程

楼主:
√(1pA^2+1pA^2)*√1MHz*1Ω
这样对不

网友A:
是理想的吗?
理想情况下,不计电阻热噪声,电阻上的噪声是0吗?
二极管的噪声和电阻的噪声没有关系吧,你是1A的恒流源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理想的吗?
理想情况下,不计电阻热噪声,电阻上的噪声是0吗?
二极管的噪声和电阻的噪声没有关系吧,你 ...

嗯嗯,那仿真软件里没找到更合适的图标。我的意思是通一个恒定电流。问题本身不在意具体通过多大电流,也和电阻没关系,放个理想电阻就能把电流噪声转化电压噪声方便看
其实就是问,俩二极管噪声用平方和开根号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