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外置适配器产品单按键开关机电路设计

楼主(2015-06-27):
各位大侠,目前有个产品要设计,锂电池+外置适配器做为电源输入,需要实现单按键开关机,大伙有没有成熟点的电路谢谢啊!!!

网友A:
这个要配合处理器来做的
DCDC的使能端  按键和单片机的引脚 接管
按键 按下 dcdc工作 单片机运行 引脚接管按键
长按 释放 关机
如果没有单片机的电路 参考 电路 单按键 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