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AN通讯

楼主(2015-06-27):
我使用28335发送,stm32接收,但CANTA一直不置1,dsp的输出引脚没有输出正常波形,是周期性的波形,我也不知道是啥,arm也没有返回ack信号,总线呈现挂起状态,很搞笑的是我把接收端的ARM关掉,波形还是一样,CANES寄存器显示的错误也还是一样,我觉得就是DSP根本没有理会ARM,它觉得总线上没有接收节点,所以就自己挂起了,求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啊,是DSP和arm的CAN控制器机理不同吗?之前用双ARM是诚功通讯的,不知道为什么换成DSP发送就不对了,是要先握手吗?另外请问CANGIF0这个寄存器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好好检查程序吧,可以通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程序吧,可以通讯的。

: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