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人员ID、设备ID等信息加密问题

楼主(2015-06-27):
如上图所示,对一串明文进行加密,如有人员ID,设备ID,密码等信息,一共12位,通过加密后也是12位的密文。(这里的位数都是指10进制的情况下表现的位数)
加密的同时,当然也可以解密了,可以还原出密文里面的信息。
============
测试过AES加密算法,对于输入的明文部分,这个长度比较好控制,只要不超128位(二进制位)都可以实现加密,但它的输出却是固定了128位二进制位了,这样转换成10进制显示就必定是超过12位十进制位了。是否有曾经亦碰到这 类似的问题的大神呢,可以交流一下.
附上AES算法

网友A:
12位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位有什么问题吗?

采用12位十进制主要是符合日常使用习惯,密文太长,使用者也是不方便了,要输入一大串数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12位十进制主要是符合日常使用习惯,密文太长,使用者也是不方便了,要输入一大串数字 ...

哦,还好吧。现在的处理器资源都比较多,一般12位的存储空间还是有的

网友B:
不用现成的加密算法,自己做一个就得了。别人**也不容易。例如,改变数字顺序,再异或,再和密钥做加减法。或做个字典,不同的组合输出不同的密文。因为加密算法没有公开,**也是很难的,虽然说加密算法很弱。这样就能符合你的简短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