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L01模块怎么实现 批量 一对一通信

楼主(2015-06-27):
公司一个产品,现在做样品阶段,用24L01传送数据,可以实现简单一对一通信。但是发现如果多台产品在一起,这个通信不就会混乱么,A设备发送数据,本来是A设备接收,结果同时在工作的B设备也接收到,然后就会各种误触发。误动作。。。
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A设备发送只能A设备接收呢?就是让程序自己识别自己的兄弟。。

网友A:
加地址识别

楼主:
每个MCU的程序都一样怎么加地址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MCU的程序都一样怎么加地址识别?

外部加拨码开关

网友B:
也可以增加外部存储,开始读取地址后再进行通讯啊,可以键盘输入设定嘛

网友C:
一群笨蛋笨得要死,NRF24L01可以接受数据,加个按键,按下就可以用2.4GHZ写入ID号或者地址号。

产线工人每次只要摁一下就可以修改ID号或者地址号,完了再贴个标签就行了。

网友D:
有烧录滚动码的MCU

网友E:
yes 有烧录滚动码的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