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下面的PFC电路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5-06-27):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简单回复的是:输出直流

网友B:
PFC 就是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通过功率开关 Q1 的调整, 使 AC 输入电压和电流同相.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主动式 PFC非隔离升压式电路. 在 D2 后端输出直流电压.
至于工作工程, 比较复杂, 网上的资料非常多, 还是推荐直接去看专业的资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 就是功率因素校正电路. 通过功率开关 Q1 的调整, 使 AC 输入电压和电流同相.
这是个比较简单的主动式 P ...

嗯,好的,谢谢你

网友C:
普通的整流滤波,是输出电压控制输入电压峰值此的导通角,维持输出电压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在峰值处才有电流产生,其他没有,全部负载的能量由此刻输入,因此,电流大,谐波多,功率因素小,PFC是输入电压每个时刻往负载输送能量,多少由输入电压此时的幅值大小决定,这样,从电网吸取的电流幅值大大降低,谐波也会下降,这个是通过BOOST实现,VIN可以看成缓慢变化的输入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回复的是:输出直流

这个具体过程分析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整流滤波,是输出电压控制输入电压峰值此的导通角,维持输出电压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在峰值处才有电流 ...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回复的是:输出直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