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 在IAR 下载程序后,为什么进入了 Bootloader,而不执行...

楼主(2015-06-27):
STM8L152R8T6 在IAR 下载程序后,为什么进入了 Bootloader,而不执行用户程序?

网友A:
太模糊了

网友B:
一般都是先执行完 Bootloader,然后执行用户代码

楼主:
初次接触STM8L152R8T6,有点不熟悉,现在百度了资料,找到原因了,中断向量的前四个字为
0x82008080,0x8200b004,0x8200b008,0x8200b00c, 经过单步跟踪,STM8L复位后转到0x006000执行 Bootloader,Bootloader检测第一个中断向量的第一个字节,如果为0x82,就将0x008080装入PC,
程序跳转到0x008080,开始执行用户程序,如果不为0x82,Bootloader就一直检测uart,spi,i2c等,
看起来就像死循环,其他三个不知是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