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C6748音频信号的左右声道存贮问题

楼主(2015-06-27):
小弟使用的是C6748,做音频的处理,想让左右声道分别接收不同的信号。C6748使用的音频编解码芯片是AIC3106,使用创龙的audio_line_in例程,linein接口接电脑,播放音乐,我查看缓存数组里的数据,不知道左右声道的数据是怎么存放的,请有经验的大侠指导,谢谢!图片是memory查看的结果。AIC31的slot和wordsize都是16.

网友A:
应该左边一列是左声道,右边一列是右声道。

你可以用cooledit pro或者audition或者audacity做一个特殊的wav文件,比如左声道是1kHz的正弦波,右声道全是0,把这个wav播出来到DSP上,然后看你的buffer里的数据是什么样的,数值变化大的就是左声道,基本不变的就是右声道。1kHz的正弦波如何是48K采样的话,每个周期就是48个点,内存里就是48个点在不断的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左边一列是左声道,右边一列是右声道。

你可以用cooledit pro或者audition或者audacity做一个特殊的wa ...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
我困惑的是,如果左边左声道,右边右声道的话,一般的音乐应该是左右声道信号一样的吧,这个左右数据不一样。稍后我用下您的办法试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模拟信号输入的话,不可能左右声道能得到同样的数据。只有纯数字信号才可能。

另外音乐的左右声道一般都是不一样的!当然也会有左右声道一样的,但比较少见。

网友B:
音频ADC很灵敏的,左右数据都不可能完全一直,况且ADC的数据也受ADC驱动电路的元件误差影响。

第一次看到有人用C6000做音频处理,顶一个,以前看人都用SHARC的,不知道为何,难倒SHARC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频ADC很灵敏的,左右数据都不可能完全一直,况且ADC的数据也受ADC驱动电路的元件误差影响。

第一次看到 ...

谢谢,经过测试很可能就是您说的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模拟信号输入的话,不可能左右声道能得到同样的数据。只有纯数字信号才可能。

另外音乐的左右声道一 ...

谢谢您的回复,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