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电机和电灯的电源选择

楼主(2015-06-27):
额定电流为1A的电机能用额定电流1A的电源驱动吗?是要用10A的吗?如果是驱动1A的灯呢?

网友A:
额定电流为1A的电机不能用额定电流1A的电源驱动,除了看稳态电流外,还需要关注电机在启动瞬间的电流,否则我们的电源模块无法提供这么大的瞬时功率,会造成启动不良。因为电机的种类有非常多种,具体需要多大的电流,要看具体的电机在启动瞬间需要多大的功率。如果驱动1A的灯,客户可以选择1A的电源驱动,但是为了提高电源的使用寿命,最好整体功率上能降额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定电流为1A的电机不能用额定电流1A的电源驱动,除了看稳态电流外,还需要关注电机在启动瞬间的电流,否则 ...

请问电机启动不良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机启动不良会有什么影响?

电机转动不起来,或者转速出现问题

网友B:
这个真没有接触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