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向可控硅调压控制振动盘的问题

楼主(2015-06-27):
网上盗的图,不过我的和他的原理一样,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1、首先定时器0初始化,初值赋值为7ms,不启动定时器。我将外部中断优先级置为最高,当中断时,启动定时器。
2、定时器中断到输出触发信号,然后延时100us,再中断触发信号。

那么问题来了
1、我测得中断信号的波形是标准的100HZ,可是测输出触发信号却不稳定,这就导致可控硅输出电压不稳定,偶尔上下浮动10V以内
2、我将定时器初值设成了7ms,按照计算,输出二极管之前的电压最大不超过60V,可是我却测得是130V左右
3,我将定时器初值增大,输出电压却变化不大

另,芯片用的是MOC3201和BAT08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7-04-15):
这个搞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