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求一个电池供电的电源方案.3.3v的stc15l204EA

楼主(2015-06-27):
最近在搞一个充氧机的控制电路,由于要驱动一个LCD的小液晶,于是选用了STC的15L204EA.其他方面都搞好了,但是问题来了,这玩意上面只能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要实现电机切换,以及开关机.我现在是用长按键与短按键两种方式来处理的,长按键进入掉电模式.然后通过INT0(也就是按键那个接口)唤醒.进入.
单片机的耗电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我上面用了一个3端稳压,我看了下资料,就算在空载模式下稳压器的电流也不小,其他外围器件就是几个场管,不存在耗电问题.我也考虑过不用稳压,直接把电池电压加到单片机上面.但是也会出现问题,充电状态的时候,系统电压会过高,损坏单片机.求各位高手指点一下.由于使用电池供电,那么也就是说在关机模式下,系统电流不能超过0.1mA

网友A:
楼主连最高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工作电流都不给,神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吧。这个型号你拿去看看能不能用,MCP1700,静态电流可以做到1个uA,如果救了你,欢迎打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最高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工作电流都不给,神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吧。这个型号你拿去看看能不能用, ...

多谢兄弟指点,输入电压最高5v,输出为2.5v.我去看下这个能用不

网友A:
1700有没有2.5的要看一下了,这个电压点不常用。你能用3V或者3.3V的,就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最高输入电压,输出电压,最大工作电流都不给,神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吧。这个型号你拿去看看能不能用, ...

这个东西好啊,多谢兄弟你救了我,哈哈,我看了下参数,完全能满足要求.这边单片机的电流很小.驱动一个段码LCD和几只MOS管,不会超过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00有没有2.5的要看一下了,这个电压点不常用。你能用3V或者3.3V的,就好买了。 ...

我看手册里面有的啊,不知道能买到不.主要是要用锂电池供电,李电磁电压到)%左右的时候就只有3V了,因此只能用2.5V的
Features
•1.6µA Typical Quiescent Current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3V to 6.0V•Output Voltage Range: 1.2V to 5.0V •250mA Output Current for output voltages≥2.5V•200mA Output Current for output voltages<2.5V•Low Dropout (LDO) voltage -178mV typical @ 250mA for VOUT = 2.8V•0.4% Typical Output Voltage Tolerance•Standard Output Voltage Options:-1.2V, 1.8V, 2.5V, 3.0V, 3.3V, 5.0V •Stable with 1.0µF Ceramic Output capacitor•Short Circuit Protection •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网友A:
你再看看这个LDO的最低工作压差是多少mV呢,锂离子电池截止电压不是3.000V吧。另外HT72XX系列(比如HT7233,HT7533)跟这个性能差不多,你也可以看有没有你要的电压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这个LDO的最低工作压差是多少mV呢,锂离子电池截止电压不是3.000V吧。另外HT72XX系列(比如HT7233 ...

额...我刚看了下.MCP1700......价格有点高,贸泽上面的价格接近2元了....这个,有不有便宜点的LDO,最好能低于0.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看这个LDO的最低工作压差是多少mV呢,锂离子电池截止电压不是3.000V吧。另外HT72XX系列(比如HT7233 ...

纠结了HT75系列的,没有2.5V....明天再来找合适的.多谢了

网友A:
你找代理商问,批量价格应该在1.2-1.3左右,HT那个就便宜,6毛。

网友B:
HT7533,输入低就XC6系列.
买IC不要去市场上乱抓,后果很严重.

网友C:
662K试试吧SOT23-3封装,绝对符合要求

网友D:
选15W系列的芯片不行吗?
液晶驱动芯片的电压范围好像也蛮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代理商问,批量价格应该在1.2-1.3左右,HT那个就便宜,6毛。

嗯,我多对比看下,看不能找到更便宜点的LDO,这么个小东西没想到做起来还挺麻烦的,主要是要考虑到成本.平时公司的产品根本没有考这方面的考虑,什么好就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7533,输入低就XC6系列.
买IC不要去市场上乱抓,后果很严重.

HT7533好像没有2.5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害人看,正如一个回帖说的,也不说清楚

额,不好意思...前面是没有说清楚.就是说需要一个稳压器,要求静态电流及小(uA级别),输入电压范围3V-5V,输出2.5V,输出电流要求不高,20MA足够.价钱最好0.5元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锂电池也可以用在3.3上吧?锂电池的截止电压最好不要用到那么低的,否则好像容易影响寿命吧?用低压降 ...

一般不会用到3V去吗?我看了些锂电池的放电曲线,一般是2.9V左右才到0%的啊.也就是说3V的时候系统应该允许要正常工作对吧?我自己也没有准备的去测过电池的放电曲线.感觉是稳压到2.5V稳当一点.

楼主:
兄弟,具体怎么个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662K试试吧SOT23-3封装,绝对符合要求

多谢,我刚看了下,662K还不错,价钱也便宜.我再仔细看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15W系列的芯片不行吗?
液晶驱动芯片的电压范围好像也蛮宽的。

直接用单片机驱动的(I/O有高阻模式,可以模拟出液晶的驱动信号),没有用液晶驱动芯片,主要是考虑到成本.

发新帖 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A:
你是用的锂离子电池(可充电)还是锂电池(一次性),搞清楚他的放电截止电压,不可能把电池用到0%的。按经验,这两种电池都放不到3V来,你用3V的LDO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锂离子电池(可充电)还是锂电池(一次性),搞清楚他的放电截止电压,不可能把电池用到0%的。按经 ...

可以充电的那种,就是那种圆柱形的18650的电池,上面有块保护板.我测了下充满电是4.2V.充满电到4.2V之后,保护板会断开,此时系统电压就会跳变到5V(外部的充电器电源电压).放电完的电压倒还没有测过.如果用3v的LDO也行的话那就更好了,现在发现用2.5V驱动液晶亮度有点低,3V的话就刚好合适.那个小液晶主要用来指示电量百分比,和电机工作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锂离子电池(可充电)还是锂电池(一次性),搞清楚他的放电截止电压,不可能把电池用到0%的。按经 ...

对了,提醒了我了,还没测过那个保护板的放电截止电压,我把电池一直放电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锂离子电池(可充电)还是锂电池(一次性),搞清楚他的放电截止电压,不可能把电池用到0%的。按经 ...

老大,我测了.锂电池保护板的放电截止电压是在3.2V
这么看来用到3V似乎也比较合适哈

网友F:
为什么不用硬件关机?我就经常用,关机时,开关管断开,基本不耗电,一般几十nA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硬件关机?我就经常用,关机时,开关管断开,基本不耗电,一般几十nA以下。 ...

硬件关机了之后还怎样唤醒系统啊?整个系统只能有一个按键,用电池供电.

网友A:
锂电池保护板是保护电池不报废的电压,不是你应该用的电压范围。电池放电模型是“平台期”模型,放到这么低的电压,容量只有一点点了。所以你的系统工作电压设计不合理,导致你很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池保护板是保护电池不报废的电压,不是你应该用的电压范围。电池放电模型是“平台期”模型,放到这么低 ...

额。。。。那看来我应该把电压定为3v 比较E合适。

网友F:
锂电池到3.3V基本就没电了,我一般是到3.5V就报警,到3.4V强烈报警,到3.3V后1分钟自动关机。

网友G(2015-12-09):
使用低压差超低功耗稳压芯片或者宽电压版本单片机,例如STC15W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