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电源是不是相当于地

楼主(2015-06-27):
(无正文)

网友A:
学生?钻牛角尖?0V的电源还叫电源么?

网友B:
这个问题,真不太好回答!
说少了表达不清,说多了又怕你误解!
主要还是看你的地指的是那个了!

这么说吧,“电压是两个电势之差”,
0V只能说明两个参考点之间的电压相等,
但不一定都是0电势点。

“地”一般来说都是指电源的负极,
但严格来说指的是大地,是标准的0电势点。

所以你的“地”选的不一样,答案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真不太好回答!
说少了表达不清,说多了又怕你误解!
主要还是看你的地指的是那个了!

求指点,这个问题应该看哪方面的书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指点,这个问题应该看哪方面的书啊?

:lol电路原理!
看最基础的!

网友C:
对于交流的信号来说,+10V的电源也相当于地。

网友D:
分析电路时候,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实际应用时,不建议这么用。
“地无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析电路时候,你可以这么认为。
但是实际应用时,不建议这么用。
“地无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 ...

请问实际应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实际应用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你搞了高频就知道了,地其实是个回流路径,不是一个电平。

网友E:
哎呀,你们一个个都是高大上呀。。。。。。。说起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膜拜ing

网友F:
楼主先定义题目的“0V”是哪一点至哪里是0v,问题可能就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