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为什么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和电磁阀

楼主(2015-06-27):
注意:此文是写给单片机初学者的。

为什么要写篇**?

虽然这个问题对于电子老白来说不值一提,不过对于初学单片机的朋友,问这个问题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以前总是一句一句的解释给你们听,重复的劳动实在没有意义,看来非常有必要在这里统一的说一下了。

既然是初学者,还得简单介绍一下继电器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我手头上的一个继电器)

继电器就是个开关,这个开关是由它内部的线圈控制的,给它的线圈通电,继电器就吸合,开关就动作了。

有些人还会问什么是线圈?看上图,1脚和2脚就线圈的两个引脚,3脚和5脚现在是通的,3脚和2脚是不通的。如果你给1脚和2脚通电,你就会听到继电器一声响,然后3脚和4脚就通了。

比如你要控制一条线的通断,就可以把这条线故意搞断以后,一端接到3脚,一端接到4脚,然后通过给线圈通电和断电,就可以控制这条线的通断了。

线圈1脚和2脚加多大电压?

这个问题,需要看你用的继电器的正面,比如我现在这个,你可以看到是05VDC,所以你可以给这个继电器的线圈通5V电,继电器就会吸合。

线圈电压怎么加?

终于说到正题了。

你可以直接用两只手拿上5V和GND两条线直接通到继电器线圈的两个引脚,就会听到响声了。

那用单片机怎么给他加电压?我们知道,单片机引脚就可以输出5V,是不是直接用单片机引脚连接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呢?

答案当然不是的。

为什么呢?

万变不离其宗,还是欧姆定律。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继电器线圈的电阻。

比如我这个继电器线圈的电阻,大概是71.7欧姆,加5V电压的话,电流就是5除以71.7约等于0.07A,就是70mA。记住,我们单片机的普通引脚最大输出10mA电流,大电流的引脚最大输出20mA电流(这点可参照单片机的datasheet)。

看到了吧,虽然是5V,但是输出电流能力有限,达不到驱动继电器的电流,所以无法直接驱动继电器。

这时候就需要想办法。比如用三极管S8050驱动。电路图如下。

看S8050的datasheet,S8050是一个NPN管,ICE最大允许电流是500mA,远远大于70mA,所以用S8050驱动继电器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看上图,ICE也就是从C流到E的电流,就是和继电器线圈一条线的电流。NPN三极管,在这里就是个开关,单片机引脚输出5V高电平,ICE就导通继电器就会吸合;单片机引脚输出0V低电平,ICE就截止,继电器就不吸合。

同理,电磁阀也是一种电阻很小功率很大的负载,也需要按照上述欧姆定律的方法,选择合适的驱动元件。

你听懂了吗?

我已经把这篇**做成了PDF,你可以下载永久保存:

楼主:
感谢版主给我加“酷”:handshake

网友A:
一直在用,还没有这么细的做过资料

网友B:
瑞哥也来21了:D

网友C:
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D:
但是你给出的电路是不对的。。。。。。。。。。。。

网友D:
继电器这种大电感负载开关电路需要有关断吸收措施

关断 吸收措施怎么做呢? 我以前用继电器控制产品的上电,有时有突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继电器这种大电感负载开关电路需要有关断吸收措施

正解。

网友F:
科普读物、不必苛求!…要考滤读者:这真是话越说越多…

网友G:
虽然直接驱动不是正确的方式,但是用灌电流的方式是可以直接驱动的起来的。

网友H:
线圈最好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吧,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关断吸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线圈最好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吧,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关断吸收

感觉电阻可有可无,但觉得并联一个二极管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线圈最好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吧,再并联一个反向二极管,关断吸收

继电器本身就是电压驱动型,串限流电阻感觉没必要。续流二极管要得

网友K:
  立意很好,给新手看的话,略嫌不谨慎。

  1、市场上能买到的8050,很多Hef不足200倍。按1L图,基极电阻10K,基极吃掉0.5V,则基极电流最多0.45mA,按150倍,是67.5mA,驱动70mA电流的线圈会欠驱动,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试验样机可能没问题,批量生产,如果采购环节控制不良,有较大可能出现异常。
  2、有些MCU复位时引脚有高电平输出,这个电路在上电或复位时继电器会跳一下。建议LZ补充用PNP管驱动的电路或者MOSFET驱动电路,及其应用场合,能补充抗复位异常的电路就更好了,还建议LZ给新手提供相关阻容元件的分析思路或计算方法--以利新手尽快上手。
  3、还有的MCU是准双向IO,高电平驱动能力差,不建议向应用经验不足的新手推荐使用这种方式驱动负载。
  至于驱动管的保护、可能的热设计、抗EMI措施、冗余驱动等,也希望LZ能作补充。

支持

网友L:
谢谢分享,写的很详细,让生为小白的我一下就懂了

网友M:
写的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N:
赞一个,楼主的立意不错,适合新手。17楼的补充真给力,大赞。

网友O:
有人實際驗證過不可以直接驅動嗎

网友K:
引用 网友O:
有人實際驗證過不可以直接驅動嗎

有可以直接驱动的,比如干簧管继电器,只需要十来个毫安就可以可靠驱动,当然可以加适当的保护并直接驱动。比如SIP-1A05,5V线包,电阻约500欧,正常只需要10mA电流就可以了,一般的 5V电源的 MCU,按20mA最大输出来说,一条I/O就可以可靠带动两只这款继电器。

网友P:
我觉得很不错,楼主不错

网友Q:
继电器有的可以用几个mA就驱动的,MCU有可以直接吸收百十mA的端口,只能说,为什么大多数时普通单片机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R:
17楼是高手

网友:
电路图不够合理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K:
立意很好,给新手看的话,略嫌不谨慎。

  1、市场上能买到的8050,很多Hef不足200倍。按1L图,基极电阻1 ...

谢谢:handshake

我整理一下,给大家分享。

网友S:
学习了,感谢楼主,还有WH6IC

网友T:
仅供参考  看图片

网友U:
17楼好到位

网友V:
原理表述清晰,一看就懂。如果结合实际使用,那可以写一篇大**。虽然好'简单'的东东

网友W:
继电器的吸合是交流电的作用,直流继电器内部有电路的,

网友X(2015-08-03):
继电器线圈并联二极管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Y:
17楼意见是对的。
补充一下,一般地,不提倡单片机直接驱动执行对象,加一级驱动电路是给I/O口一个缓冲,对继电器是这样,对别的元件也是这样。
作为开关使用的三极管,其基极驱动电流最好大一些,让管子进入深度饱和,这样管子的导通压降小一点,功耗也小。一般情况下,知道杆子的电流放大系数后,按照被驱动对象需要的电流,除以电流放大倍数,就是基极的电流,是最小电流,那么需要管子深饱和,基极的电流需要5倍的最小电流,驱动电压(单片机的输出高电平)扣除管子的be结电压0.7V后,剩下的电压除以驱动电流,就是基极电阻,再取标称值。这样基极的驱动电流就可以满足5倍左右的最小电流(其实这个最小电流也就是管子的临界饱和驱动电流),以保证管子有较小的饱和压降,管子的饱和状态下,是bc结的电压从放大状态的反偏变为正偏。
继电器线圈是电感,而且电感量很大,在其断开的一瞬间会有很大的反向电压感应出来(这个感应电压的大小跟端架的速度成正比,断开得越快,感应电压越高),加在电源和驱动管之间,如果管子的耐压不过会把管子击穿的,所以必须在继电器线圈上逆着电流方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如1N4000系列的。上面已经有不知一个朋友说到了,这里再强调一下,这是不可少的。

网友Z:
引用 网友Y:
17楼意见是对的。
补充一下,一般地,不提倡单片机直接驱动执行对象,加一级驱动电路是给I/O口一个缓冲,对 ...

确实是这样 感谢指导 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 EMI 还是热耗散的注意事项呢

网友AA:
引用 网友K:
立意很好,给新手看的话,略嫌不谨慎。

  1、市场上能买到的8050,很多Hef不足200倍。按1L图,基极电阻1 ...

我倒是觉得,驱动电流不能这么算,按你的算法如果基极串上的电阻是1K呢,那不得是Ib=4.5mA,Ic=4.5*150mA=675mA。这明显超出管子的承受范围。所以管子应该工作在饱和区,当开关管用,压降Vce=0.3V 左右,驱动电流I=(Vcc-Vce)/Rl=4.7/71.7(mA)=65.55mA.

网友AB:
基础的知识,但是非常实用啊

网友AC:
精华,精华

网友AD:
喜欢这种科普型的**!学习了!

网友AE:
建议用2803,一般市售的电磁阀都能驱动了

网友AF(2015-09-29):
引用 网友AG:
一般基极电阻不超1K,线圈通常要加续流二极管。

如果是传统51单片机 ,这个电阻用1K和10K是一样的,IO输出电流只有400uA,不管1K还是10K,都有可能会驱动不足,所以最好还是给IO口加个上拉电阻为好。

网友AH(2015-12-13):
线圈两端的续流二极管呢? 电路原理图不完整。

网友AI:
学习了,谢谢;我的QQ:852142386    (希望能像你多学习)

网友AJ(2016-03-14):
写的真是很清楚明白,还有17楼的补充也是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输出5V,基级吃掉0.5V,也就是还有4.5V的电压,基级到集电极这部分是串联,电流应该还是10mA,不变。怎么说基级的电流最多0.45mA呢?我是新手,勿喷

一楼的原理图中,基极上串的是10K的电阻,就算单片机 IO 的 5V 驱动能力强,10K电阻上最高4.5V压降,电流不超过0.45mA。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写的真是很清楚明白,还有17楼的补充也是很清楚。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输出5V,基级吃掉0.5V,也就是还有4.5V ...

哦,原来是这样的,理解了,谢谢。

网友AK:
楼主可以做培训板块的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