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红外对管电路实验障碍,请看下贴图

楼主:
最近要用到红外对管电路。但是按照我图中的方法连接。在红外发射管直接照射接收管的时候,接收管的导通程度非常低。按道理来说接收管收到红外线之后会导通,然后port引脚的电平会变得很低。但实验结果是:没红外光照的时候port电平是5V,这个正常,我VCC是用5V的。但是在有红外光照的时候,port口的电压是4.9几。。。理论上说,这时候的接收管导通了,port口的电平会变到接近0,但实际也就是才那么零点几的压降。。。这不太合理吧,如果把对管稍微拉远,就基本上检测不到电压变化了。。。我要测量的距离是15cm左右的。这如何是好啊?

网友A(2015-06-28):
看看数据手册,对发射管和接收管的电流有要求没了。电视那么远都可以接收,你这个肯定也可以的,可以参考任一款51单片机红外实验的电路。

网友A:
发帖有赏,打赏一元,欢迎常来模拟版块发帖提问。

网友B:
多管发射,可增加距离

网友B:
改到47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数据手册,对发射管和接收管的电流有要求没了。电视那么远都可以接收,你这个肯定也可以的,可以参考任 ...

好的。原来是我的接收管接反了。谢谢您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管发射,可增加距离

对对对,我下午试了,确实能感应的距离远了。谢谢您的建议,很实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管发射,可增加距离

发帖有赏,打赏一元,欢迎常来模拟版块发帖提问。

网友C:
电阻太小,你试着增大到1M电阻

网友C:
参考一下红外避让的模块设计

发新帖 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