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仪表为什么喜欢用数码管驱动芯片?

楼主(2015-06-28):
买了市场上的几个样品,拆开来发现,大多数电力仪表都是用数码管驱动芯片做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的,菜单可以做的丰富些吗,也有个别是4个三极管接地来做的,有谁了解的,解答下

网友A:
正常,电力设备很多要求工业温度范围 -40~+85℃,你想想有几种常见的显示器件能在这么宽的范围内稳定工作的?

网友B:
数码管有啥菜单?用专用芯片估计是因为设计比较老,那个年代单片机可没现在的资源丰富,功能强大,价格也贵,能省就省,猜的,呵呵

网友C:
使用驱动驱动芯片,高频率定时刷新段码这些脏活就不用单片机干了,
电力仪表之类经常要精确使用定时器测频率、定时采集AD做积分的,

如果段码多,直接用单片机IO是不行的,驱动电流会超,这时你要加三极管驱动,
要省IO,得加595之类扩IO,
这时会发现,还不如直接用一块钱的数码管驱动芯片,还省事

网友D:
抗干扰,最主要的还有一点是可视度非常好!

网友E:
数码管比液晶可靠性高多了

网友F(2015-08-10):
数码管做菜单只是  代码的事,靠软件实现的,很简单的。

网友G(2017-05-22):
目前是用数码管驱动芯片成本最低,单片机可以实现,只是成本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