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0元(功能说明)
【MCU方案】+ 基于MSP430G2553的数字钟和电源管理

楼主(2015-06-28):
一、功能介绍:       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数字钟(屌丝工科男送妹子的礼物)。
       详细叙述就是一个集成了锂电池充放电管理,具有年月日时分秒,三键(后来改成了四键控制,加了个减计数键)
       控制,时间数据可保存,可通过串口(或蓝牙)调节,带有亮度可调大功率LED的一个数字钟(其实也比较简单)。
二、方案描述:
       1.电源采用3.7V锂电池,430和1.3寸OLED供电采用TI的TPS62240,电压1.8V就可以工作,430下载程序,要把
       电压调到2.2V以上,大功率LED供电采用TPS61230,加了个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大小,不用大功率LED功耗低于
       15mW,还是比较大,有时间调一下,诺基亚的那个屏;
       2.电源充电管理TI的BQ24165;
       3.放电管理DW01+N-MOS,实际上是不行的,过放电压太低了,要串两个二极管;
       4.串口没有留接口,程序写了;
       5.存储430内部Flash。
三、原理图

四、源代码
比较多,OLED的没有上传,

五、实物展示

网友A:
如果是参加活动,请按活动要求修改标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参加活动,请按活动要求修改标题

谢谢

秀出我的TI MCU方案奖金已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参加活动,请按活动要求修改标题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可以了:handshake

网友B:
电源采用3.7V锂电池,430和1.3寸OLED供电采用TI的TPS62240,电压1.8V就可以工作,430下载程序,要把电压调到2.2V以上,大功率LED供电采用TPS61230,加了个电位器调节输出电压大小,不用大功率LED功耗低于15m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采用3.7V锂电池,430和1.3寸OLED供电采用TI的TPS62240,电压1.8V就可以工作,430下载程序,要把电压调 ...

多谢关注,这个主要是想做低功耗的,做出来功耗还是这么大

网友C(2015-08-17):
代码写的不错。

网友D:
过来参考下这个原理图设计的。

楼主:
谢谢,我更喜欢做电路设计: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来参考下这个原理图设计的。

原理图画的有点乱。。。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E:
这个程序挺复杂的。

网友E:
作为数字时钟用的话,若专门采用一款时钟芯片的,在程序上会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