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例程中adc实验修改为多通道,如何读取ADC1->DR

楼主(2015-06-28):
void  Adc_Init(void)
{
        //先初始化IO口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口时钟
        GPIOA->CRL&=0XFFF0000F;//PA1 anolog输入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通道10/11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RCC->APB2RSTR&=~(1<<9);//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SYSCLK/DIV2=12M ADC时钟设置为12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否则将导致ADC准确度下降!
        RCC->CFGR|=2<<14;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0<<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非扫描模式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连续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1<<11);   //右对齐

        ADC1->SQR1&=~(0XF<<20);
        ADC1->SQR1|=2<<20;     //4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tttttttttttttttttttt ttttttttttt
        //设置通道1的采样时间
        ADC1->SMPR2&=0x7ff8;  //通道1,2,3,4采样时间清空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ADC1->SMPR2|=0x7ff8;     //通道1,2,3,4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ADC1->CR2|=1<<3;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并由硬件清除。在校准寄存器被初始化后该位将被清除。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该位由软件设置以开始校准,并在校准结束时由硬件清除
}
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想打开通道1,2,3,4,//获得ADC值//ch:通道值 0~16//返回值:转换结果u16 Get_Adc(u8 ch)   {        //设置转换序列                                   ADC1->SQR3&=0XFFFFFFE0;//规则序列1 通道ch        ADC1->SQR3|=ch;                                                      ADC1->CR2|=1<<22;       //启动规则转换通道         while(!(ADC1->SR&1<<1));//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1->DR;                //返回adc值        }//获取通道ch的转换值,取times次,然后平均 //ch:通道编号//times:获取次数//返回值:通道ch的times次转换结果平均值u16 Get_Adc_Average(u8 ch,u8 times){        u32 temp_val=0;        u8 t;        for(t=0;t<times;t++)        {                temp_val+=Get_Adc(ch);                delay_ms(5);        }        return temp_val/times;}

网友A:
没有记错的话,使用多通道的时候必须能使用DMA来传输转换值。

网友B:
参考dma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