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下载CodeWarrior的问题

楼主(2015-06-28):
我要下载CodeWarrior10.6
打开链接,如下图,全都要下载吗?谢谢!

网友A:
选择你需要的那个下载就可以了啊

楼主:
只要下载一个吗?1.5G那个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下载第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C:
下载第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第一个是主软件,下面是想用的芯片的包

网友E:
先把主要的软件装上,然后再安装芯片包

网友F:
这个软件挺大的,不过还得安装芯片包

楼主:
我的芯片是KL25,要装哪个芯片包啊?

楼主:
我不知道那个对应KL25啊!

楼主:
KL25的芯片包是哪一个啊?

网友G(2015-10-09):
楼主,能否把这个下载链接发给我!

楼主:
早就忘了,百度,飞思卡尔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