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保护电路最好最完整的电路,值得下载

楼主(2015-06-28):
(图片)

网友A:
都是比较实用的电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赞一个,就是耗费的器件不较多,适合工业上用。

网友B:
这也太繁琐了吧,图上的那些器件的电路,我从来不用,直接选择防雷的芯片,一步搞定。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C(2017-02-08):
实用简单

网友D:
TVS 放** 压敏电阻 直接搞定!

网友D:
不过 基础的知识点,理论知识,成熟的可靠电路还是要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