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C6SLX45 隔离输入时钟失锁不恢复

楼主(2015-06-28):
     用图示的变压器隔离LVDS时钟信号输出到 XC6SLX45做为时钟,能正常稳定工作,但是 LVDS_IN 一侧有高压输入,IN, OUT之间接入高频的共模电压后 ,LVDS时钟失锁,变压器输出波形正常,将PLL输出引到IO口用示波器看波形完全正常,但是 PLL LOCK信号一直不对,将输出的偏置电压接到GND或 3.3V上再断开则 PLL重新锁定。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呀。高手帮忙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