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与实时时钟ds1306SPI通信问题

楼主(2015-06-28):
     谁有28335与实时时钟ds1306 SPI通信程序,给我一个,就是怎么给1306设置个初始时间,然后怎么去读1306的时间,简单点的也行,小弟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用的模拟SPI吗?首先保证你通信正常!

楼主:
是的,通信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读写1306的寄存器,老师知道小弟一下可好,这个问题已困扰小弟一周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模拟SPI吗?首先保证你通信正常!

通信是正常的,28335部分也不用管,现在小弟就是对这个时钟芯片搞不太懂,怎么去读怎么去写以及怎么设置个初始时间,老师抽空指导一下小弟吧,,,跪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信是正常的,28335部分也不用管,现在小弟就是对这个时钟芯片搞不太懂,怎么去读怎么去写以及怎么设置 ...

有没有实时时钟ds1306数据手册,根据手册中的时序图和读写格式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