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工程编译的问题

楼主(2015-06-28):
我获得了一块KL25-EVB开发板,下载了例程。
用CodeWarrior导入工程,有个叉号,编译有错误。
好像是路径的问题,我没用过CodeWarrior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是在电脑的高级设置里面加入环境变量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软件可能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呀?谢谢!

网友C:
在我的电脑右击-属性-高级设置里面添加环境变量

网友D:
需要设置一下环境变量

网友E:
G++和gcc没有在PATH中找到路径

网友F:
建议将workspace修改到例程所在的目录下再试试。

楼主:
添加环境变量,变量值是cw的安装路径吗?
好像不管用;
提示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