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烧写出现错误

楼主(2015-06-28):
我获得了一块KL25开发板,用CodeWarrior烧写出错。
提示如下:
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感觉是软件装的有问题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软件有没有安装完全

楼主:
我装了10.6,还装了写入器的驱动,还要装其他的吗?

楼主:
原来提示那个错误是路径找不到。
C:\Freescale\CW MCU v10.6.4\MCU\bin\plugins\support\Flash_Programmer
这个路径下有个目录ARM EABI
我把ARM EABI下的文件考到
C:\Freescale\CW MCU v10.6.4\MCU\bin\plugins\support\Flash_Programmer
里面,烧写又提示
高手支招啊!CODE WARRIOR是10.6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有没有关掉杀毒软件?

网友D:
感觉软件装的有问题

网友E:
错误是插件不能打开某个文件,说明软件安装不完整

网友F:
好多的插件都不能在plugin里面找到,楼主的软件安装的有问题

楼主:
是没有安装芯片包的问题吗?还要装什么呀?
我安装了CW10.6,写入器的驱动。

网友G:
从错误的提示来看,问题好像出在软件方面,请问你跑的是例程程序吗?

楼主:
还没跑。我就往里烧。是烧的例程程序。
我没装芯片包,我不知道KL25应该下哪一个芯片包。

楼主:
大神支招啊!我到底哪里安装有问题呀?
我开发环境安装的是10.6,写入器的驱动跟版本有没有关系呀?
分不分10.3和10.6的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