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6622单片机AD配置完成后出现输入口电压不准

楼主(2015-06-28):
新手,最近在做AD功能。配置完寄存器后,用直流源l来模拟AD输入信号进行测试,发现当直流源输出0V时在AD口却测得了1V的电压,而且当AD口输入电压在3V左右时寄存器就已经是3ff了。在硬件连接上直流电源输出串了一个限流电阻直接连到了单片机上。我选择的是内部参考电压,是否是内参考出现了问题呢?我想请问一下如何能测出内参考电压是多少?我的板子AVdd引脚接的是5v。谢谢!!

网友A(2016-10-20):
看是不是弱上拉没有配置好。我刚好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否频繁改变端口的输入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