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方案】+ 基于MSP430G2553的酒精检测系统

楼主(2015-06-28):
一、功能介绍:              具有校准功能的酒精浓度检测系统。
二、方案描述:
       1.电源采用3节1.5V电池供电,430和1.3寸OLED供电采用TI的TPS62240,电压1.8V就可以工作,430下载程序,要把
       电压调到2.2V以上
       2.酒精检测传感器使用MQ-3和430内部ADC。
三、原理图

       用通用板做的就没有画具体的电路,430和OLED的电路,在前面的一个帖子里可以看到。
四、源代码

还有一些图片不能上传了,明天再弄

楼主:
怎么传代码

网友A:
代码可以压缩成压缩文件,然后上传

网友B:
好多全局变量。。。:(:L

网友C:
可以用压缩文档,也可以复制代码上传,论坛编辑器也有添加代码文字的功能

网友D:
酒精检测仪的,主要是看酒精的检测单元的功能及其输出电信号的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压缩文档,也可以复制代码上传,论坛编辑器也有添加代码文字的功能
...

谢谢

网友E:
这个的来学习啊,酒精检测仪的可以转化为家用的。

网友F:
这个不错,可以用于测量醉驾。

网友G:
这个警用比较多,谁家也不会放个这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可以压缩成压缩文件,然后上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全局变量。。。

额。。。写代码,我是个外行人,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酒精检测仪的,主要是看酒精的检测单元的功能及其输出电信号的检测。

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来学习啊,酒精检测仪的可以转化为家用的。

嗯嗯,就是这个模块测量可能不是很准,也没有校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错,可以用于测量醉驾。

嗯嗯,就是这个模块测量可能不是很准,也没有校准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警用比较多,谁家也不会放个这测啊

嗯嗯,我这个就是做着玩的,还做了温湿度,光照的,现在在调重量的,无聊给自己找点乐子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这个就是做着玩的,还做了温湿度,光照的,现在在调重量的,无聊给自己找点乐子 ...

楼主好雅兴,是不是实验的时候自己喝两口,还没有搞定程序,楼主就喝的醉醺醺了。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什么接口,借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用的什么传感器,什么接口,借鉴一下

MQ-3,模拟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雅兴,是不是实验的时候自己喝两口,还没有搞定程序,楼主就喝的醉醺醺了。 ...

哈哈,说笑了,没有校准,就是看着数据手册弄得,又用乙醇测试了一下有没有反应

网友E:
这个主要是输出信号的处理与检测的。

网友D:
这个供电时采用单节电池供电么?我看好像用了生涯芯片的。

网友D:
看错了,还是采用三节电池供电的,是降压的锕。

网友D(2015-08-26):
酒精检测系统额重点还在于监测的实时性。

网友I:
程序的分享很重要的,都是double型的数据处理的,在精度上的要求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