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教STR9的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15-06-28):
问题描述:使用STR911芯片,MDK44.72开发环境,只使用串口了接收中断,通过串口助手向下位机发送一个字节,串口中断能进去,读到的数据也正确,但是执行完中断服务程序最后一条代码后问题就来了,程序疑似跑飞,接收中断再也进不去,main函数里的代码也执行不到了。
想向各位高手请教这种情况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PS:工程文件是基于MDK提供的例程Keil_v4\ARM\Boards\ST\STR910\Blinky自己添加的串口配置代码,

网友A:
清中断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中断了没有?

中断清过了,按手册指示,将数据从USART->DR中读出来应该能清除相应的中断标志位了的,为保险起见,我还另加了 clear 中断标志位的函数。不知道是MDK提供的启动文件的问题呢,导致中断返回后不知道去向

网友B:
默认的工程也不行吗?你还是说所有的工程都这样呢。

网友B:
楼主要讲清楚,跑飞的是这一个工程的程序还是所有的,要不然不知道是配置的问题还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C:
设置几个断点,逐步寻找,看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