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用什么下载器,给STM32下载程序

楼主(2015-06-28):
前段时间用Jlink下载程序时出现问题,一直下载不进去,正考虑换个下载器,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网友A:
这有可能是你的J-Link的质量问题吧,J-Link、ST-Link、U-Link,随便买一个,反正都是山寨的

网友B:
没用过 那种 东西

网友C:
首选 J-Link,理由是

a。**比较彻底(SEGGER要哭了)
b。便宜(中国制造业)
以上两点导致有:
c。国内广大用户基础(有问题了讨论的人多,算是技术支持)

网友D:
ST-Link,这个板子上自带的有。

网友E:
用stlink把

便宜 体积小

网友F:
看看我们的这个,比stlingk jlink 等更适合国人使用习惯,操作更加简洁。

网友G:
ST-Link,这个板子上自带的有,可以直接用。。

网友H:
LZ的J-Link是不是出问题了,我一直用的J-Link

网友G:
如果是那种ST送的板子,估计都是ST-LINK。。

网友I(2016-07-26):
JLINK 限制多 用stlink吧 烧写速率很快

网友J(2017-06-29):
只能用ST-LINK,J-LINK,ULINK吗?USB转串口是用来干嘛的,一般买的开发板都是有一个下载的上位机,跟STLINK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