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稳压电路,谢谢!

楼主(2015-06-28):
这个电路作用是输入不高于某个值时 输出=输入,输入高于某个值时,输出稳压在这个值上。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尤其是三极管和mos管的工作状态分析。多谢!

网友A:
三支管子都是工作于线性放大状态(非开关状态)。这种电路,不可能工作于其它状态。
三支管子都是工作于共射极(源极)放大状态,所以三支管子的输出与输入反相。

网友B:
发生振荡的可能性很大

确实,这位看来是高手

网友C:
VO上升,VR6上升,ICQ1上升,VR9上升,IQ4下降,VO下降。实现闭环控制,最后稳定在(4.7+0.6)(1+110/15)

楼主:
还想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分析几个管子的工作点呢?
现在我知道Vo的结果,所以反过来推Q4是放大状态,但是如果不知道结果的话,怎么判断他们的的工作点呢?
烦请具体推导一下。

网友D:
把管子最基本的几种应用吃透了自然就明白了,否则这个电路给你解释明白了换个形式又就迷糊了

网友E:
这个不易自激:

不错,也是一个比较巧妙的电路了,功耗会比楼主位的电路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易自激:

为何说你这个图比楼主位的图不易自激,能否解释下原理?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何说你这个图比楼主位的图不易自激,能否解释下原理?谢谢。

楼主3级共射放大器级联,并且有大环路深度负反馈,共射电路频率特性不是太好,相移(延时)较大,很有可能负反馈变成正反馈产生自激。
8楼电路只有2级放大,而且有一级为差分放大器,其频率特性很好,相移很小,几乎不会产生自激。

网友G:
引用 网友H:
Q3也可以節省起來。

Q3节省的图是怎样?

网友G:
maychang老师为何说输出相去很远?此图有何缺点?
@king5555

网友B:
多了一个VBE,温漂会更差;而且发射极输入阻抗低,会要求很低的分压电阻,本身电流消耗增加

网友I:
如果说&Vbe尚可接受,则取样电流过大却应迴避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前辈,楼顶那个图产生自激的现象是什么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易自激:

这个电路不容易自激,但输入电压突然从低变高时,MOS管反应不够及时,此时输出容易超过稳压值。

网友J:
R1换成个对应值的稳压二极管,会不会更好点?这样没线性起控的时候,这条支路的功耗也几乎没有

网友K:
这个是我早年做的,效果很好,用在产品上,很稳定,和你的图原理差不多,基准用了TL431,更好些。更改R4,R5的值和输入电压,就能改变输出。如果输入电压大于15v,要在C1上并联一个10v-12v的稳压管,电阻R3也要选大些。其实和版主的图差不多,只不过把NPN三极管和稳压管换成TL431了。

挺不错的,就是功耗大了不少

楼主:
我想知道自激会怎么样啊 ? 哪位讲解一下啊。我是菜鸟,请不啬赐教。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易自激:

这个Q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这个Q1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Q1是LDO的调整管。

网友L:
引用 网友E:
Q1是LDO的调整管。

调整管,用mos,用三极管可以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调整管,用mos,用三极管可以不?

用三极管可以

网友L(2015-07-30):
这个电路比较巧妙,我仿真发现这个电路的设置参数,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