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串口电平转换一般是使用三极管而不用mos管?

楼主(2015-06-28):
右图的主要用在I2C,
为何没用在串口通讯呢?

网友A:
一个单向一个双向

楼主:
双向也可以用于串口的啊,为何没有使用呢?

网友B:
世界这么大,为何肯定认为右图没有用在串口通讯呢?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

网友C:
因为MOS管比普通三极管贵

网友D:
扣前都扣到用三极管,不用芯片了,你还要他用MOS,不是要他的命啊。;P

网友E:
MOS管,还得注意S/D的方向,错了,有漏电。
同样,三极管,如果5V到2.8V,还得注意漏电,基极加一个对地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