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50 代码编译成功不能运行,试过关看门狗了

楼主(2015-06-28):
第一次用C8051f 系列 代码编译成功,但是程序不能运行,查了很久,大家都说是看门狗的问题,但是我试过在启动文件里关闭看门狗发现不起作用,调试发现程序停在了
启动代码: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RSEG    ?C_C51STARTUP
这里 看说明 说这两句是

楼主:
编译器编译源程序后,芯片复位之

;
后的复位代码第一个就是执行这条语句。

RSEG

?C_C51STARTUP

;
选择段名为
?C_C51STARTUP
;

CODE
段为当前段,存储程序代码。

楼主:
不知道什么问题 希望大家帮办我。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关狗,可能已经晚了,因为之前已经执行了内存清零代码,如果内存较大,执行时间会过长,狗已经溢出了,

所以需要在开机以后的启动代码里关狗或者配置内存,不清零那么多的内存

网友B:
用调试器进入调试程序模式,看看是什么情况,十有九八可以发现问题
除了看门狗,有时晶振初始化不成功导致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关狗,可能已经晚了,因为之前已经执行了内存清零代码,如果内存较大,执行时间会过长,狗已经 ...

怎么配置内存啊?删了很多变量,把一些Xdata 变量,定义到芯片内部类,并且去了很多代码,才可以。放弃了 做完第一版就不用这个芯片,真心弄不明白啊。

网友C:
点灯,万金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配置内存啊?删了很多变量,把一些Xdata 变量,定义到芯片内部类,并且去了很多代码,才可以。放弃了 ...

RT:
很多时候没有使用那么多的内存,那么就没有必要全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