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设计两个一样的

楼主(2015-06-28):
(无正文)

网友A:
之所以设计两个一样的,当然是因为电路的需要了。

网友B:
跟电源芯片的负载有关系

网友C:
怕一个芯片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负载吧

网友D:
尤其是大功率的芯片

网友E:
是为了排除两部分负载间的相互影响吧

网友F:
使用DC-Dc转换效率比较高的应该一个就够了

楼主:
嗯,我晓得了,多谢大家

网友G:
LM2940是不是LDO啊
这种芯片的供电压差比较小

网友G:
从你的原理图看   也不是用来隔离
应该是增加驱动能力吧

网友H:
这个主要是受电流的限制影响的吧。

网友I:
楼上正解的,主要是受负载的电流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