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5.00元(功能说明)
[电子元器件] 【询问询问】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不准,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5-06-28):
我用电阻串稳压二极管然后并联在一个可调直流电源两端。用的稳压管是2.2V的,然而我发现串的电阻的阻值不同,稳压管两端的电压就不是恒定2.2v了。而且同一个电阻,电源VCC电压不一样时,稳压管的端电压也是会改变的,并不是恒定的2.2V。按道理来说这个2.2V不应该随外界改变而改变,不然还怎么能叫稳压二极管?:Q

网友A:
稳压管有一个参数叫工作电流,在此参数范围内基本恒压。

网友B:
大学里学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理想的,没有实用价值,毕业后工作学习还得逐步修正。
关于这个管子,教材上往往只讲如何确定额定电压电流选取,除了击穿电压,还有3点需在设计时考虑:on阻抗,噪声产生特性,温度特征。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是楼主看看稳压管的特性曲线族,最为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有一个参数叫工作电流,在此参数范围内基本恒压。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学里学的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理想的,没有实用价值,毕业后工作学习还得逐步修正。
关于这个管子,教材上往 ...

没错。我就是学完现在上手项目才发现很久让自己很疑惑的地方。大哥,请问您一下啊,那个LM393电压比较器的输出有4.5V左右,我VCC用的是5V。看着输出是4.5V是吧。如果用一个4.5V的电池去驱动一个5v的继电器压根没问题吧。但是这lm393输出的4.5V根本带不起一个继电器,只要一接负载这电压下降得厉害。然而我电路里面的LM393输出信号还要驱动下级设备的。这驱动能力太弱了,带动一个9013三极管就勉勉强强。。。我是打算将三极管换成电压驱动的mos管,您觉得这样行不?而且我发现不少ic输出的带负载能力真是非常弱!!:@

网友D:
即便是同一批次的稳压二极管,也存在这参数离散的问题。。没有理想的东西。

首先你要考虑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然后选择器件。。如果要求精度比较高,普通的稳压管就达不到目的了,你需要使用电压参考源,比如常用的TL431,或者更好的。。。
还要考虑温度漂移。。。

具体要看用途。

说个题外的,作为稳压用,稳压管要并联个电容,用以消除稳压管产生的(击穿)噪声,但如果你是打算用做白噪声声源,那就不能并电容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回答。版主啊,我现在电路里面用到LM393,vcc用5V的。但是393的输出虽说有有个4.5伏。但是这4. ...

改MOS管,什么用处也没有。

“但是393的输出虽说有有个4.5伏。但是这4.5V带不动负载的,接上负载电压下降得非常厉害。甚至带个9013三极管都勉强”。
LM393是集电极开路结构,带动你的负载的不是LM393芯片内部三极管,而是上拉电阻。
你回复xukun977说是“如果用一个4.5V的电池去驱动一个5v的继电器压根没问题吧”。如果是继电器绕组作为负载,那么应该将继电器绕组接到LM393输出引脚与电源正之间(注意要加上续流二极管!),而不是接在LM393输出引脚与地(电源负)之间。另外,LM393短路输出电流不过20m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MOS管,什么用处也没有。

“但是393的输出虽说有有个4.5伏。但是这4.5V带不动负载的,接上负载电压下 ...

版主啊,改成mos管没有用啊?393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嘛,我想用这个电压信号去驱动mos管,然后mos管的S极跟D极再接继电器或者是光耦这样子。本来是用9013的,我将393的输出接到9013的基极,能驱动9013,但电流很小,9013这种电流驱动型的器件,939都没什么电流输出。。。那我该怎么做好呢?给我点提示嘛,谢谢您:hug: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便是同一批次的稳压二极管,也存在这参数离散的问题。。没有理想的东西。

首先你要考虑可以接受的误差范 ...

好的好的。我见到别人有弄个电容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啊,改成mos管没有用啊?393输出的是电压信号嘛,我想用这个电压信号去驱动mos管,然后mos管的S极跟D ...

LM393连9013这样的小功率管都不能驱动?
忘记给LM393接上拉(负载)电阻了吧?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网友E:
LZ:

实际使用器件前必须查看其数据手册,手册内除关于器件功能的描述外还有相应的(极限和典型)参数(包括输出带载能力)。

其实,无论是那个稳压管还是比较器(LM393),手册内说的非常详细。

读书时要学的是基本原理,器件可以采用适当的模型替代。实际设计时,必须弄清楚具体所使用器件的详细技术文档,甚至还可能取样品实测。

一个学生从毕业到能独当一面设计产品,当然得有个过程,且过程的长短取决于自身还有环境(包括带你的“师傅”)。

网友F:
稳压管的的电流要在工作电流区间之间的,

网友G:
只能说明大学本科阶段教授都不都教学生了,都去挣钱去了,都丢给那些书本到书本的研究生去了。中国工程教育的失败。

网友H:
感觉是393没接上拉电阻了,所以无法带载还有输出变成4.5V

网友I:
如果说都读大学了,还要依赖老师饲喂,还认为“稳压管”就是电压不变,真不知该怨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93连9013这样的小功率管都不能驱动?
忘记给LM393接上拉(负载)电阻了吧?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

好的,上拉电阻我是一直有加的。9013到是能驱动。但就要看9013上面串了什么负载了。串个led的话是没问题的,但是串上了继电器。就不行了。而且发现一个问题,我在9013上串LED的时候,LM319的输出1的时候电压是2V左右(在我这个电路里面319输出1,空载的时候用万用表测是4.5V左右的),然后我把led换成是继电器的线圈的时候,319输出1的时候电压只有0.6~0.8这样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换接不同的东西会直接影响到319输出1时候的实际电压值。凭我很浅薄的知识我理解成:是因为319的驱动能力不足所以导致了输出电压的急剧下降。我现在想知道我原因。并且我想将9013换成N沟道增强型的MOS管,mos管输入阻抗大,相对来说好启动一些。麻烦版主大人给点意见指点指点,谢谢您:hug:(图A上拉电阻画错了,应该是跟B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实际使用器件前必须查看其数据手册,手册内除关于器件功能的描述外还有相应的(极限和典型)参数(包 ...

嗯,谢谢您的指点:hug: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压管的的电流要在工作电流区间之间的,

谢谢您,我明白了:hug: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说都读大学了,还要依赖老师饲喂,还认为“稳压管”就是电压不变,真不知该怨谁了 ...

:handshake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是393没接上拉电阻了,所以无法带载还有输出变成4.5V

有接的呢,电压比较器是好使的。就是它的输出带不动我要带的负载,完了我也算是初动手的那种。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明大学本科阶段教授都不都教学生了,都去挣钱去了,都丢给那些书本到书本的研究生去了。中国工程教育 ...

我同意。其实好的老师还是有的。可惜不多。。。现在研究生,老板也不怎么带,完了都是靠自学。我不否认自学的重要性。但老师最起码在有些细节上能给与学生指点。。但实际上。。。。我始终认为,我自学都可以了还要老师来干嘛。我觉得这论坛上好多网友的技术都要比现在那些所谓的大学讲师要强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接的呢,电压比较器是好使的。就是它的输出带不动我要带的负载,完了我也算是初动手的那种。不知道怎么 ...

降低上位电阻的阻值,要估算下输出高电平的要三极管包和的基极电流是多少,再来取上拉电阻的值,电流值再放大2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上拉电阻我是一直有加的。9013到是能驱动。但就要看9013上面串了什么负载了。串个led的话是没问题的 ...

1、9013是NPN管,你这里画的是一支PNP管。
2、蓝色圈内这条线,无论如何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降低上位电阻的阻值,要估算下输出高电平的要三极管包和的基极电流是多少,再来取上拉电阻的值,电流值再 ...

请问您:在允许的范围内,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这样理解您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013是NPN管,你这里画的是一支PNP管。
2、蓝色圈内这条线,无论如何是错误的。
...

是的画错了,是9013,我画成pnp了。是的。应该是图B那种画法。我电路没接错。那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个电压变化啊,就如我上文所描述哪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上拉电阻我是一直有加的。9013到是能驱动。但就要看9013上面串了什么负载了。串个led的话是没问题的 ...

1、此图未标注LM393负载电阻数值
2、假定如上面那幅图一样,该电阻为47k欧,则三极管(由于前图,无法肯定是否9013)接成射极输出,继电器两端电压估计不到3V,不动作完全有可能。
不明白为何要将负载接到发射极。
即使负载接到NPN管集电极,那么三极管基极电流为0.1mA弱,假定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100,集电极电流也只有10mA,能否带动继电器,要看是什么继电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上拉电阻我是一直有加的。9013到是能驱动。但就要看9013上面串了什么负载了。串个led的话是没问题的 ...

换成N沟MOS管不是不可以,但什么好处也没有。
你的问题是NPN三极管在射极输出,应该在集电极输出,同时LM393负载电阻(上拉电阻)改小一些,例如4.7k欧甚至2.2k欧。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您:在允许的范围内,上拉电阻越小驱动能力越强,这样理解您看行不? ...

是的,但有个限制,IC脚的管电流允许多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上拉电阻我是一直有加的。9013到是能驱动。但就要看9013上面串了什么负载了。串个led的话是没问题的 ...

对于LM393来说,其实图A比图B好(图A里应该用9012之类的PNP管,不是9013。而且短路B、C的那根线应该断掉)
LM393是开漏输出,下拉能力不差,上拉能力为0。即使外加了上拉电阻,上拉能力也远不如下拉能力。
图A用的是它的下拉能力。适当减小44K电阻,甚至小到1K都可以,驱动能力就很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N沟MOS管不是不可以,但什么好处也没有。
你的问题是NPN三极管在射极输出,应该在集电极输出,同时LM ...

在你们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解决了,非常感谢版主以及别的朋友们的帮忙。

楼主:
谢谢版主以及各位的朋友!!!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发在这啦~~

网友K:
要想提高正常工作情况下的稳压值
告诉你一个秘诀,用高精度的稳压管:lol

高精度的稳压管是有多高精啊?能不能给个常见型号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明大学本科阶段教授都不都教学生了,都去挣钱去了,都丢给那些书本到书本的研究生去了。中国工程教育 ...

是中国的教材太傻比了,把学生都教傻了,你就说模拟电路,除了公式有特么真实参数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明大学本科阶段教授都不都教学生了,都去挣钱去了,都丢给那些书本到书本的研究生去了。中国工程教育 ...

是中国的教材太2了,把学生都教傻了,你就说模拟电路,除了公式有特么真实参数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是中国的教材太2了,把学生都教傻了,你就说模拟电路,除了公式有特么真实参数吗 ...

教师没有工程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