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6.00元(功能说明)
如何用AD(Altium Designer)做电路板边框

楼主(2015-06-28):
对于这个问题,初次使用AD(Altium Designer)的人,都会碰到。如果身边没有人指点,上网去搜一个像样的回答,还是很困难的。所以我在这里给大家系统的说一下。

首先你要正确的安装好AD软件,AD软件的安装网上有非常系统的教程,如果看了还是不会安装,说明你的电脑水平太差了啊,需要好好补补,因为电脑的基本操作是学好电子技术的基础,灰常重要啊!

进入正题吧。这里假设你已经新建好了一个PCB工程。

第一点要记住的

画电路板边框用的是Keepout层,所以先找见keepout层,用鼠标点击一下。

第二点要记住的

用Place命令,画直线用的是line,画圆或者半圆用的是它上面的那些Arc或者Full.

第三点要记住的

把坐标原点定义到电路板的左下角。用的是Edit->Orgin->Set菜单,然后把十字左边放到黑色边框的左下角。

(有人在这里会问,那个黑色方框上的白色网格从哪来的?答:按住Ctrl键,滚动鼠标滚轮,就放大了,放大就看到了。)

第四点要记住的

把尺寸单位换成mm。直接按键盘上的Q键,就可以在mil和mm之间切换了。

(mil单位)

(mm单位)

开始画线吧

接下来就可以画你想要的电路板大小和形状了。

先来个简单的长方形电路板吧

先从原点开始画底边,画个5厘米。先选择了Place->Line菜单命令,鼠标出现十字,先点一下原点,然后往右拉,在软件的左下角会有当前的长度提示,大概到了5厘米处停下再点一下鼠标。

为什么不直接放到整50mm处?答:因为现在默认的gird不是1mm,所以放不到整50mm。

这时候,双击刚才放的线,就会出现这条线的属性对话框,然后再改成50mm即可。

按照上述方法,可以继续画出剩下的3条边。

(我画的都是50mm,你随便)

这时候还没有完。

首先,用鼠标选中各个边。

然后选择Design->Board Shape->Define from selected objects

然后你的电路板边框就出来了。

想看看真面目吗?直接按3键就可看到了。

配合shift键和鼠标右键,就可以以各个角度观看电路板了。如果想回到刚才的设计界面,直接按2键就可以了。

画个圆形的电路板

更简单,直接用Place->Full Circle,按照上述步骤即可完成。

我已经把这篇帖子做成pdf了,你可以下载到你的电脑保存起来。

网友A: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B:
很好的介紹,謝謝分享。。。。

网友C:
不错,我一般导个CAD的图形进去。

网友D:
俺当年也是跌跌撞撞的,自己摸索出来的

网友E:
我是这样的,选择闭合外框,连续按下DSD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这样的,选择闭合外框,连续按下DSD键。

牛!

网友F:
用allegro的飘过,

网友G:
额,这个没有人不会吧!

网友H:
采用快捷方式,选择所要形状的层,一般keepout layer层,但也可以其他层,只要是封闭的曲线,选择该层,点击"e" "s" "y“ ”d“ ”s “ ”d“

网友I:
其实严格来说Keepout层是不能作为物理边框的,应该使用机械层,但是现在好多PCB厂即使你不画机械层也可以打板。

你打赏我买单活动奖励已发~~

网友J:
新手报道。。。。。。。。谢谢分享

网友K:
j-l 移动到指定位置,

网友L:
正规的是不允许用keepout layer 来做PCB 外框的。必须用mechanical1 layer来做外框的。

网友M:
这个不错,,希望楼主能继续~~~

网友N:
1+1=2的问题

网友(2015-09-04):
学习了 最近需要画pcb 可惜在学校的时候没学,又没人教,好可怜

网友O:
和我一直用的方法一样

网友P:
不错,顶,新手的福音!

网友Q:
KEEP OUT 层一般是用来设置布局布线范围的,真正的边框是要画在机械层。

网友R:
实际上我在画边框之前,按“ctrl”+“G”键,将栅格改为1mm或者5mm,这样画边框就是整数了,画好边框再根据需要改成英制的5mil或10mil、20mil。

网友S:
引用 网友I:
其实严格来说Keepout层是不能作为物理边框的,应该使用机械层,但是现在好多PCB厂即使你不画机械层也可以打 ...

说的不错~哦

网友T(2015-10-30):
巩固下基础技能

网友U(2016-07-06):
写的挺好的,支持了。辛苦了

网友V(2017-05-18):
非常感谢,很好的分享

网友W(2019-12-03):
虽然学过,还是受教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