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求助

楼主(2015-06-28):
ORCAD   打开一个DSN  文件 出现 乱码 ,这 是 什么 情况 啊,求大神 指点一二

楼主:
有木有人 啊 ,帮 我 解决  下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没有过ORCAD

网友B:
源文件放上来
另外提醒 路径中请不要有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放上来
另外提醒 路径中请不要有中文

亲,附件就是源文件,帮忙看下 ,能不能打开,我的打开project直接闪一下啥都没有,打开design的话就是乱码:dizz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放上来
另外提醒 路径中请不要有中文

亲  ,Opj 格式的 怎么一打开闪一下 就没了啊(orcad软件 还在,只是打开的那个opj文件闪一下 没了:dizzy:)

楼主:
我第一次 用 这个 软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文件放上来
另外提醒 路径中请不要有中文

亲  ,dsn和 opj文件有 什么区别 么,小弟我 第一次接触这个 东西  ,完全不是 很清楚,我想用这个软件看下电路图

网友B:
确实是乱码
从哪搞来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乱码
从哪搞来的文件?

我看别人 也 是用的ORCAD打开那个 文件的 啊,另外 弱弱的问下,dsn 和opj文件 有什么区别啊 ,使用opject还是用design  打开啊 ,出现 乱码 一般 是 什么 原因造成 的 啊

楼主:
你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么??

网友C(2015-07-31):
正常需要三個文件,你這裡怎麼少了一個.DBK的文件呢

网友C:
、使用OrCAD 10.5会出现如下问题的说明:

exception access violation
threads has read from or write to a virtual address for which it does not have the appropriate access

当用ORCAD10.5打开一个文件时,弹出错误窗口,大意是一个线程读取虚拟地址错误,程序将关闭,点确定是保存后再关闭,点取消是直接关闭程序

解决方法:

HKEY_CURRENT_USER \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Policies\Explorer下的 NoRecentDocsHistory注册表项(DWORD类型的)设置为0,重启explorer.exe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