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将运算放大器连接至高速DAC

楼主(2015-06-29):
该文献介绍了一款不要求负参考电压 (VREF) 的电流源 DAC/运算放大器接口。尽管该建议电路设计提供了一款较好的有效解决方案,但必须注意的是:如果 DAC 的最大兼容电压作为运算放大器输入 (VDAC+) 正端的设计目标,则负端 (VDAC–) 的 DAC 电压将会违反最大兼容输出电压,因为存在最初并不那么明显的偏置。下面的讨论,将对出现这种偏置的原因进行解释,并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简单方法。之后,我们将讨论在 DAC 和运算放大器之间插入一个滤波器的方法。

详细内容见附件!
将运算放大器连接至高速

网友A:
在 DAC 和运算放大器之间插入一个滤波器的方法。

网友:
不要求负参考电压 (VREF) 的电流源 DAC/运算放大器接口。

网友B:
,因为存在最初并不那么明显的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