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DC/DC转换器常用拓扑结构RMS 电流计算

楼主(2015-06-29):
DC/DC 转换器的电容器选择
•对于电容器的可靠性来说,电容器的RMS 电流是最重要的规格指标之一
•另外,它还会影响转换器的性能,并因拓扑的不同而改变
– 自发热:与RMS 电流和内部损耗成正比
– 电压纹波:较高的RMS 电流将导致较大的电压纹波
我们来计算一下不同拓扑的RMS 电流
常用拓扑 降压
常用拓扑 升压
常用拓扑 降压-升压

网友A:
好全面的拓扑图啊,这以后多研究一下

网友:
较高的RMS 电流将导致较大的电压纹波

网友B:
自发热:与RMS 电流和内部损耗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