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看下稳压电路

楼主(2015-06-29):
电源稳压电路如图所示,AC电压经整流后输入LM2576-ADJ输出30V,30V一路输入变压器抽头,一路输入LM317输入端,30V输出的最大电流约在0.6A-0.7A左右。请问在LM2576-ADJ的输入和输出处还需要加什么辅助保护电路吗

网友A:
最好AC32 变压器 能做电压低点的
45V 虽然可以用2576 HV 版本 但是 正品巨贵

网友B:
你可以做老化测试,看看性能是否稳定。

网友C:
电路图都没画对,算你“笔误”吧。保护电路没啥必要,关键在于设计,而后级稳压应改用开关电源,自己算算功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路图都没画对,算你“笔误”吧。保护电路没啥必要,关键在于设计,而后级稳压应改用开关电源,自己算算功 ...

chunyang老师,是说整流桥的输出负极没接地吗,后级317可能也改LM2576-ADJ比较好,是吧

网友D:
应该没啥大的问题,就是不用调节的最好! 不用搞的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