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629】为什么模块串联后噪声大?

楼主(2015-06-29):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每道题1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单路输出模块串联使用得到高电压,为什么噪声较单路输出测试大?怎样解决?

网友A:
问题一:
       顾名思义,串联电压输出,即将原来单路输出的噪声也进行了叠加,噪声峰值较单路输出是噪声偏大。同时由于每个模块的不一致性,相互之间产生干扰,也是加大噪声的一个原因。

问题二:
解决方案:
  • 将串联电压输出中的每路输出电容分拆,即用多个小容量电容并联来代替大电容;
  • 同时可以再每路输出加LC滤波电路;
  • 适当增加每路输出模块之间的距离,避免相互干扰;
  • 再完成上述措施后再进行串联(即降低串联的优先级,使他的优先级最低,为最后一步操作)。

网友B:
加滤波电路

楼主:
问题太难?没有其他人回答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太难?没有其他人回答了么?

我不再,人少了吧,不过我以为是每个帖子打赏3个人呢,最后一周三个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再,人少了吧,不过我以为是每个帖子打赏3个人呢,最后一周三个人啊 ...

,现在扩大到每周五个人啦!

楼主:
【参考答案】
原因分析:输出串联时,电源模块的工作形成了相互干扰,此时测得单个模块的纹波噪声也会比单独工作时大,输出纹波噪声是两个模块的叠加。

解答:建议模块输入输出加LC 滤波电路,排除两个模块之间互相干扰。

网友D:
谢谢分享!貌似大家都冲着打赏奖来的。

楼主:
恭喜songchenping获得本帖打赏奖。

网友E:
进来了解一下